螺纹线怎么在igs显示

楼主(2021-03-13):
怎么让sw螺纹线在igs也显示

网友:
IGS消参了,肯定就没螺纹线了。

网友A:
根本不是楼上说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中间格式只保留几何结构,而装饰螺纹线不是几何结构,故不能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本不是楼上说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中间格式只保留几何结构,而装饰螺纹线不是几何结构,故不能保存

那要怎么做

网友:
非要有的话,扫一下呗

网友:
IGS本来就是可以显示曲面和曲线之类的二次元数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