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输送带上产品翻转180度机构

楼主(2021-03-13):
产品在输送带上一个挨一个的,怎样才能在现有的输送带上实现产品翻转180度,产品是开关面板

网友A:
吸盘吸取反转180 然后放下,或者再用另外吸盘吸取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盘吸取反转180 然后放下,或者再用另外吸盘吸取放下

这样子速度跟不上呢   而且输送带上也没有空间可以避空吸盘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盘吸取反转180 然后放下,或者再用另外吸盘吸取放下

这样子跟不上产品流过来的速度呢,而且输送带上也没有避空吸盘的位置

网友:
吸盘加摆动气缸

网友B:
利用重心和台阶高低差,来自动翻转。

网友C:
开关面板是什么尺寸,在生产线上怎么一个来料状态,最好有照片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利用重心和台阶高低差,来自动翻转。

lz的是面板,可能比较平,重心低,估计不能磕碰,可能吸盘比较合适

网友D:
给他一个坑,给它们绊倒,自己翻跟头

网友E:
沿哪个方向翻转18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他一个坑,给它们绊倒,自己翻跟头

这个方法试了,不太稳定,而且后续来料太快,翻转后没有快速流走的话会跟后续产品堆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面板是什么尺寸,在生产线上怎么一个来料状态,最好有照片说明

面板是86*86的  然后来料状态是4个一起  现在我上传不了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用重心和台阶高低差,来自动翻转。

这个有试过   始终不太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沿哪个方向翻转180度?

沿流水线流出的方向翻转180度

网友:
用空间换时间,某一段皮带提速,拉开产品距离,再用伺服电机快速走定长争取更多的间隔时间,然后再想办法收拾

网友:
做一个水车一样的翻板机,做大一点也可以存一些面板。要么做一条双面的旋风冲锋180度螺旋输送线。

网友:
|蛋蛋超人发表于 03-14 00:42做一个水车一样的翻板机,做大一点也可以存一些面板。要么做一条双面的旋风冲锋180度螺旋输送线。
如果是家里用的那种面板,耐折腾,也可以先加导条翘起一边,然后气吹翻

网友:
引用 楼主:
面板是86*86的  然后来料状态是4个一起  现在我上传不了图片

那就是86开关盒了?

网友:
还是请个高手吧。

网友F:
在传送带转点位置增加一个旋转挡料机构,这样就能实现这个动作了!

网友:
弄个螺旋转180的槽呢?把面板顶进去

网友:
做个斜着的下坡输送带,然后做一个方向的平的反向输送带,交汇的地方挡一下,让他自己翻身

网友:
1..  在输送带上,加一个引导轨道,轨道坡形上升下降自然扭180°,面板流到这个轨道里,沿着轨道自然翻转了;

2.  或者在输送带尽头加一个旋转轴,轴上有几组拨叉,也可以连续将面板翻转

网友:
棘轮卡槽,那边出来就翻过去了

网友:
输送线一分为二,中间接个转盘(立放),转盘开多个槽口,让产品滑落进入槽内,槽随转盘转动底面变顶面,达到一定斜度产品自然滑落。实现产品180°翻转,且不影响输送速度。

网友:
用一个气缸旋转机构,精度高的话做一下定位

网友:
180°旋转夹持气缸

网友:
720°翻转皮带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传送带转点位置增加一个旋转挡料机构,这样就能实现这个动作了!

正解,一个夹爪气缸配旋转气缸就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