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液压缸受力伸缩量?

楼主(2021-03-13):
比如
缸径100
20Mpa
液压缸伸长到某处后停止,
这时候施加轴向压力20kN,

这种情况下,液压杆会被压缩回去多少mm?

网友:
咋感觉1mm都不会缩。。。

网友:
你可以计算变形有多大?

网友:
假设第一个就是楼主说的的第一位置,活塞杆伸长后停止位置,活塞左边压力产生力F1,那么活塞右边压力产生作用力F2+活塞杆轴向受力F3,一定是F1=F2+F3;然后就是楼主说的F3需要增加20KN,如第二个图所示,这时这个平衡就会被打破,明显此时活塞杆会有向左运动趋势,想要继续保持平衡那就需要增加F1或者减小F2。
关于楼主所说伸缩量:
1、假设活塞左边能密封,又没有泄压的话(即左边活塞腔油液不减少),我们平时又将液压油看做不可压缩的物质,金属活塞杆也看成不可压缩件,所以你的伸缩量几乎没有,但是需要考虑增加20KN压力后,你的液压缸和密封件强度是否能满足;
2、假设活塞左边油路允许泄油,你又不增加左端输入压力的情况下,那么我觉得20KN可以将你的活塞杆干回原点,此时还是要考虑你的液压缸和密封件强度是否能满足,但是可以按照你的泄压阀设置的最大压力来计算。
综上,我觉得退回多少,和你的液压油路有较大关系。
我不是做液压的,不保证正确。希望各位大佬轻喷。

网友A:
问题描述清楚,显得很不专业!

网友B:
力的方向都不说,楼主是来搞笑的吗

网友:
这个要看液压缸的输出力多大?如果远小于液压缸的输出力,那肯定是推不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描述清楚,显得很不专业!

因为不专业,所以来问啊。
还需要哪些?我是一点都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力的方向都不说,楼主是来搞笑的吗

轴向力不是方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