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有裂痕

楼主(2021-03-13):
大家帮忙看看,这是推力杆的外套,锻造出来以后有裂痕,不知道是不是切边模具的问题

网友A:
这些锻件是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锻件是什么材料?

45钢,然后抛丸了

网友B:
裂痕 在哪?

网友:
你找一个没切边的打磨出来看看不就知道了,在这瞎想,真是

网友(点评):
一语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裂痕 在哪?

大侠,我猜的

网友C:
坯料内常常有内部裂纹。分层或氧化膜等缺陷。这些缺陷在模锻时可能被挤到飞边里去,因此,在切除飞边后,便表现为锻件的飞边裂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坯料内常常有内部裂纹。分层或氧化膜等缺陷。这些缺陷在模锻时可能被挤到飞边里去,因此,在切除飞边后,便 ...

哇塞,谢谢你,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