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打开界面

楼主(2021-03-13):
之前开机后
打开UG 箭头指示的位置应该是:model1.prt
现在变成了model2.prt
不按顺序
请问如何修改???
UG10

网友:
该目录下有model1.prt,所以就按model2.prt这么往下排

楼主:
这种情况能不能修改???

网友:
到你的默认文件夹里把1找出来给删了

楼主:
修改成功,谢谢

网友:
你在一个文件夹中也不能有两个同名的文件呀

网友:
这个名称一般都是自己改的,没必要自己去设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