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爪卡盘长方形毛胚找正方法分享

楼主(2021-03-13):
照片中是零件最终成品的样子,但是在长方形毛胚无中心孔的状态下找正是个比较麻烦的事情。
现将各种“土”办法汇总如下,欢迎抬杠+补充如下:
1、毛胚分中然后用划线圆规画个圆,刀架上压一条方铁,头部磨尖,转工件,用尖端比量画的圆,然后调整
2、小批量又不想做工装,可以用钻床铣床,或者加工中心,校好中心后 打孔,然后用顶尖顶住然后夹紧找正
3、测卡爪的距离(精度要求低的工件)

网友A:
看着像油缸端盖。

网友B:
先铣凸台,然后反夹凸台铣四边行不?

网友C:
四爪卡盘确实不好装夹零件,这是个全技术活儿!

网友:
感觉可以先把长方体周边4个要被爪压紧的面先加工成比较理想的面,这样当4爪压紧时长方形中心就会对准圆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油缸端盖。

有点那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铣凸台,然后反夹凸台铣四边行不?

要是有加工中心就方便了,但是车床加工四方料,办法不是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爪卡盘确实不好装夹零件,这是个全技术活儿!

四爪找正是个麻烦事,经验越多,找的越快

网友:
6面先磨过了吧,直接上铣床取数,找到中心点;然后上车床四爪,再精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