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图你看得懂么?

楼主(2021-03-13):
中间宽度为4的那个是什么结构?而且尺寸也不全吧。

网友:
进润滑油的

楼主:
根据这张2D图纸,你能画出3D图么?

其实我想根据这个画出3D,只是缺了太多尺寸。

网友:
4x0.5mm油槽

网友(点评):
谢谢,请问这种直槽是怎么加工的?

网友(点评):
单件加工,车床就可以拉出来,批量用辊轧比较快。

网友:
车工师傅就能搞定。先车两头的环槽,然后锁死主轴,主轴不转,车槽刀平移去硬碰孔内壁,然用小拖板带动刀架前移,在车庆上用刨床的加工方式搞定这个槽。

网友(点评):
谢谢,刚刚搜到了视频,有数控机床既可以车削,又可以插齿。这个槽插削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
当然,这种不适合大批量加工。

网友A:
坐标图中与fai5孔“相交”的结构在外圆柱面上宽5mm的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标图中与fai5孔“相交”的结构在外圆柱面上宽5mm的槽。

这图我是越来越看不懂了,这个宽5的槽我看不出来。
而且下面那个标了Φ6,里面虚线却是完全贯穿的,不应该是宽6的槽么?如果是Φ6的孔,不应该是虚线啊

网友(点评):
宽6个的槽子

网友:
确实却不少尺寸。

网友:
我理解是这样的,有几处少法,大约给的尺寸

网友(点评):
应该就是这种结构了

网友:
原图那个 ф6有可能是标错了的,那里应该没有孔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E2NzkyfDNiZDk4OWFkY2ZmNTQ4ZTQxODZiOWQ4ZDgxNzYxODgxfDE3MzI3OTM0MzY%3D&request=yes&_f=.png

网友(点评):
这轴套你用坐标标注,你是学机械的吗

网友:
油槽。车床可以充当冲床,拉床,插齿机,滚齿机,等等。

网友:
论坛都是高手

网友:
这是无油衬套吗。为什么挖这么多油槽??

网友:
是少了槽的轴向尺寸,定位及长度都没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