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正在加工立车转台台面9米直径,加工完成后拉表数值不理想

楼主(2021-03-13):
现在正在加工立车转台台面9米直径,在切削过程中转台总是变化,导致切削量不准,加工完成后拉表数值不理想,大家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
我是车削台面,应该是自车台面,直径9米的,平面度要求高

网友:
是不是轴向跳动太大。?

网友:
1、工件没有夹紧
2、主轴轴承损坏

网友:
先分析导致变化的原因。

楼主:
立车自车转台台面,没上活.车就是自身,端跳径跳没问题.中心轴承没问题.新设备。速度越快外面翘起来越高,中心会向下一点.等停车一段时间后又会恢复!

网友(2022-02-02):
是不是用的静压导轨,转速越快,油压越高,造成工作台外周浮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