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不爱用弹簧垫圈不怕螺栓松了吗

楼主(2021-03-14):
看老外的图纸,发现在螺栓把合的地方,老外只用螺栓或螺栓+平垫,不爱用弹簧垫圈,不怕螺栓松了吗?

网友A:
论坛有过一个帖子讨论关于弹垫的防松动的作用,你可以搜一下关键词,弹垫,应该就可以了。里面很详细,但 这个命题貌似现在没有统一的结论,

网友:
因为实践证明所谓的弹簧垫圈屁作用没有

网友(点评):
是的,欧美早就验证过弹垫的作用的,结果确实没什么用,效果和平垫一样,所以设计教材上就不存在这个东西了。这么个小东西,国内的教材一直沿用苏联的,一直没有更新过。

网友:
我们做非标自动化设备的几乎也很少使用弹垫,也不清楚什么原因,看情况或者看什么作用吧!

网友:
弹簧垫圈作用应该很小吧

网友:
分情况;一般受力不大场合是用弹簧圈;但是在受力大的地方,就需要对垫圈、螺栓有强度要求了,防止因为强度小,产生大变形而发生松脱

楼主:
|做钢的发表于 03-14 13:11因为实践证明所谓的弹簧垫圈屁作用没有
请问有详细的实践资料吗?

网友:
他们都是用扭力扳手拧螺丝的,拧的賊紧,以前问他们为啥不用,说是怕把弹簧垫圈给整废掉!

楼主:
|宅克森发表于 03-14 14:26

请问这是什么教材?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3-14 14:54他们都是用扭力扳手拧螺丝的,拧的賊紧,以前问他们为啥不用,说是怕把弹簧垫圈给整废掉!
弹性垫圈什么情况下会废掉?废掉会造成什么有害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是什么教材?

机械设计图册,第1卷第26页
资源网上可以搜到
https://www.58wangpan.com/s/471c63bae54d9012fae906e7579aa817/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过一个帖子讨论关于弹垫的防松动的作用,你可以搜一下关键词,弹垫,应该就可以了。里面很详细,但  ...

因为没有确凿的实验证明弹簧垫圈在螺栓连接中没有起到放松的作用,有人说做过实验了,但是没有权威机构或者专门研究螺栓连接的专业人士公开说这个问题,所以,没有人敢随便说,在螺栓连接中弹簧垫圈不要使用了。我们单位负责技术的大领导,明确要求,螺栓连接中不要随便去掉弹簧垫圈,我们的设备在使用中不但有振动载荷,而且也有热载荷。

网友:
经历多了就有感受了,在能用弹垫的场合,有弹垫比没有弹垫效果好很多。

网友:
老外有的时候想法与咱们不同,但是至于老外是不是就全是对的,那可不一定啊

网友:
一旦松了会加速松动

网友:
我觉得弹簧圈也没啥用,锁紧螺丝后再拆下来发现弹簧圈已经压平了,没有弹性了,那就自然起不到防松的作用

网友:
弹簧垫圈的作用,主要看操作者施加的扭矩有多大,扭矩达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弹簧垫圈就失效了,在复杂的应力环境下,普通弹垫起反作用。我们在一般场合下,小直径的螺钉,喜欢用双面齿形垫,松开后能回弹。

网友:
用弹簧垫圈,不怕松吗?

网友:
M10以下的锁紧,还是可以用弹性垫圈的,大于M10的,一般情况不用弹性垫圈,直接用平垫圈。

网友:
弹垫的那点弹力对我们的手来讲是很强,
但相对螺纹连接来讲太小了。。。
结果就是和放一个平垫没啥区别,而且还容易开口。

网友:
其实就是人家规规矩矩的按拧紧力矩来保证,我们装配没那么细简单点就用弹垫了,反正我一般大扭矩的螺栓是不装弹垫的(装了也容易爆)!

网友:
看了那么多回复说弹垫没有用,看来有必要再说一遍:不要用你那点经历去反驳世界人民百多年总结的经验!

网友:
现在扭矩不高的地方,都是用拉铆和压铆的

网友:
这样生产这个产品

楼主:
|huxiaohua6140发表于 03-15 08:23弹簧垫圈的作用,主要看操作者施加的扭矩有多大,扭矩达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弹簧垫圈就失效了,在复杂的应力环境下,普通弹垫起反作用。我们在一般场合下,小直径的螺钉,喜欢用双面齿形垫,松开后能回弹。

对,就像弹簧,给的力过大超过最大弹性力了,就会发生永久变形,不能再弹复。给的力小于最大弹性力,仍会处于弹性变形状态,仍能发生弹复。

楼主:
|hxglty发表于 03-15 08:09我觉得弹簧圈也没啥用,锁紧螺丝后再拆下来发现弹簧圈已经压平了,没有弹性了,那就自然起不到防松的作用
谢谢您的实践经验

楼主:
|状态失控发表于 03-15 10:04弹垫的那点弹力对我们的手来讲是很强,

但相对螺纹连接来讲太小了。。。

结果就是和放一个平垫没啥区别,而且还容易开口。
有各规格弹垫的弹性力范围就好了,跟螺栓预紧力一比较就知道是否在弹性力范围了。就能判断它是否能弹复了。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3-14 22:45一旦松了会加速松动
对,弹垫弹性变弱后,预紧力矩会变小,会更容易松。

楼主:
我们不希望弹垫成为需要检修的零件,所以弹垫使用寿命不应该小于设备寿命。
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计算在其工作环境下弹垫使用寿命:
在其工作环境下,如果弹垫的使用寿命大于设备寿命,那就不会松掉,它的选用便是合理的;
在其工作环境下,如果弹垫的使用寿命小于设备寿命,那它的选便是不合理的。

注:计算它的使用寿命,实际上就是计算其疲劳寿命,应该类似于弹簧疲劳寿命的计算:根据其工作环境和使用工况,计算其疲劳寿命。

网友:
这么严肃的事情忽然和中药里药引的作用没任何区别了

网友:
反正国内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