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焊缝尺寸符号缺省的标准问题

楼主(2021-03-14):
各位大侠:
       请问,哪个标准(国标、行标、ISO都可)明确了哪些焊缝尺寸符号默认不表?比如角焊缝K、钝边高度P等?非常感谢!
       焊缝标注,我习惯于用焊缝符号表示,坡口对于钝边高度p这个字符默认是不标的,而如标坡口深度是要加H的,如H4表示坡口深度为4.一些同事有相反的理解。故有此请教。谢谢!

网友:
老国企,要个按照企标走「在国标的基础上修订的」

楼主:
谢谢,我手上是有j几家公这方面的PPT,但是和我有不同意见的人需要国标、行标或ISO标准才行,标准即使没有明文规定、但上面的示例是这样标的也行

网友:
这个可以参照国标焊接专业的尺寸标注来执行!

楼主:
感谢指点,能提供下国标号吗?下面两个标准里都没找到
GBT 324-2008 焊缝符号表示法
GBT 12212-2012 技术制图 焊缝符号的尺寸、比例及简化表示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