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液压举升的问题

楼主(2021-03-14):
把7吨重的钢卷举起来,15秒内,升400mm,然后在降回来,15S完成一个动作,液压站12MPa,流量还真不好说,这样的话大约需要多大的油缸?液压站需要多大的电机?

网友:
油压流量都不确定,怎么选电机

网友:
s=F/p=70000N/12x1000000pa=0.00583平方米=5833平方毫米,
s=3.14xdxd/4
d=86.2毫米,安全系数取1.3,d=112毫米

网友A:
P=FV=mgh/s

网友:
至少也要80以上的油缸了!

网友B:
进油和回油的时间有了,先设定进油和回油的液压油流速,这样就能计算出需要的流量,计算得到的流量要考虑设计系数(以为系统液压油有泄露)。液压油流量有了,然后根据液压油流量与电机转速的关系,计算配套电机的转速。

液压系统配套电机的功率有计算公式,功率由液压系统的设计压力和额定流量计算得到。

你自己先找公式计算,遇到问题把计算过程贴上来,大家可以给你看看。

网友C:
先说下油缸姿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FV=mgh/s

谢谢大佬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油和回油的时间有了,先设定进油和回油的液压油流速,这样就能计算出需要的流量,计算得到的流量要考虑设 ...

一点头绪都没 用的125油缸 图纸都出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说下油缸姿势吧

推着7吨重的物品往上举啊

网友:
有了载荷、压力可以推出油缸缸筒面积。再由缸筒面积和运动速度可以得出流量。之间配以一定的安全裕度应该是可解的吧?

网友(2022-02-23):
油缸回来的时候还有负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