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模型,不同区域所能成功划分网格的网格类型不同

楼主(2021-03-14):
各位大侠:
   一个模型,不同区域所能成功划分网格的网格类型不同.有的区域只支持“基于曲率的网格”,有的区域只支持“基于混合曲率的网格”,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用的是simulation,谢谢。
      下面图片用的是“基于曲率的网格”的失败诊断,R20显示最小曲率半径小于1,单这个裁切后的模型用“基于混合曲率的网格”划分就没有任何问题。
      另外,Ansys的划分网格功能比sw simulation强多少?

网友:
调一下网格大小可能会有意外收获哦

楼主:
如果调下,二十几米、两百多吨的庞然大物,划分出来的网格太庞大了,而且对分析结果也不具备实际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调下,二十几米、两百多吨的庞然大物,划分出来的网格太庞大了,而且对分析结果也不具备实际意义

如果没记错的话,SW划分网格是可以局部加密。也就是主网格可以是10mm的粗网格,局部地方可以划分为1mm或更细,然后有几层去过渡到10mm的粗网格。

楼主:
谢谢,这个知道,如果这样做的话网格数量也是太庞大,因为sw全局网格的网格最小值不得小于局部控制网格的最小值,而且工作量也是非常庞大。
如果sw能够对不同区域采用不同网格类型就好了,或者对对不同零件采用不同网格类型。这不是壳网格、实体网格、梁网格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不同分段或不同零件分别采用标准网格、基于曲率的网格、基于混合曲率的网格。或有其它比较好的办法。

网友:
那首先要把这个数模给分成两半了吧??

楼主:
可以分割成多段,关键是折腾来折腾去,好似一个模型任何部位、任何零件只能采用一个网格类型

网友:
solidworks simulation没有用过,ANsys中可以设置网格划分的方式,和网格大小。划分网格你用的是什么单元?

楼主:
用的是实体单元,产品非常复杂,从6mm到200mm厚度不等,尺寸大大小小也不一,外形尺寸高二十几米,大型起重设备

网友:
你可以把模型导入simsolid,这个支持大型装配体,而且不用划网格,导入后检查一下自动设置的接触约束是否要更改,其它操作都差不多

大型设备模型,想好怎么简化,用hypermesh,ANSA划网格,设置边界,导入ansys workbench(或abaqus,nastran等)求解

楼主:
非常感谢,了解了一下,simsolid没这些麻烦,但对于大型复杂装配体,适合做定性分析,不适合做定量分析。
hypermesh,ANSA对众多的超短边。似接触非接触,面貌似重合实际非重合,这些问题能发现并自动处理吗?谢谢。

楼主:
向各位大侠汇报一下初步结果。巨型复杂模型网格划分出来了,但是放到装配体里做整体划分网格就又划分不出来了。我猜测是接触面导致的。明天到公司看看对接触面应用局部网格控制后整体有没有划分出来。如果实在不行,不想再花费时间了,准备用ANSYS来分析了。

这个项目的网格划分超级麻烦,里面涉及到很多技巧和知识。有建模、模型处理技巧、布尔运算技巧,还有似接触非接触、面似重合非重合的发现与处理技巧。这个项目完成后抽时间简单汇总一下,供朋友们参考。在此非常感谢帮助过我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