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告知

楼主(2021-03-14):
有大神知道这是什么螺钉吗?

网友:
外六角梅花

网友A:
这还是个梅花螺丝咯,专门用于防松防故意拆卸用的,一般工具拆不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还是个梅花螺丝咯,专门用于防松防故意拆卸用的,一般工具拆不掉!

螺丝头又没有沉下去,你当外六角是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