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的冲压件,成型后的回弹会有多少?

楼主(2021-03-14):
如下图(是圆弧的一段)
如果是Q235的,冲压成型后会和模具尺寸差多少?
如果是铝合金的呢?

网友:
你是要做圆弧的一部分还是整个圆弧

网友:
必定有反弹啊

网友:
这要看成型之后,零件内部的应力水平。

网友:
网上能查到回弹公式,不过还不如直接自己做实验

网友:
变形回弹,肯定有的,可以实物做出来后在评估,然后再开个整形模

网友:
如果要求严格,就得通过材料测试来确定回弹量。

网友A:
为啥不用滚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用滚弯?

头一次听说,我去了解一下。-------------------------------------

搜了一下,出来的都是弯管!!!
是不是还有别的名字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头一次听说,我去了解一下。-------------------------------------

搜了一下,出来的都是弯管!!!
 ...

https://wenku.baidu.com/view/c16897b46f1aff00bed51eef.html?fr=search-1-income2-psrec1&fixfr=8IKq%2BMSr%2FeKQIr8dYPC7Cw%3D%3D
网上很多呢

网友:
http://gopo-cnc.com/
可联系本人,

网友:
这个肯定是有回弹的,不通过经验值来消除,那就需要通过CAE仿真分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