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大面硬质合金检测方法

楼主(2021-03-15):
如图在工件表面焊接58*50*5mm厚硬质合金,怎么检测合金是否焊接牢靠。该工件在转子盘上平均分布高速运转如果没焊接牢靠,合金甩出后将对另外的工件造成很大的损坏。单靠师傅经验难免有出错的时候。请大佬们提出宝贵的建议,谢谢大家!

楼主:
常年做这类产品,为提高产品稳定性 迫切需要检测方法或设备

网友:
气缸用一定力量推下,可以不

网友:
焊口最常见的强度实验还是拉伸吧。

网友:
超声波检测

网友:
射线检测

网友:
这个要做切开截面后的金相实验,判断其焊接质量的好坏了!

网友(2021-05-01):
这么大?超声波?

网友(2021-08-26):
引用 楼主:
常年做这类产品,为提高产品稳定性 迫切需要检测方法或设备

老大我司专业生产硬质合金制品,有机会可以合作

网友:
无损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