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标注格式修改问题

楼主(2021-03-15):
孔标注格式修改问题,如何把 “x” 改为 “-” , calloutformat.txt 格式文件里面已经改过了,但是没用,SW18版本
哪怕改不了,前后空格去掉也行呐,空格都去不掉

网友:
我一般都是手改的,同18版

网友A:
我都是在autocad里改,给加工厂也是autocad的工程图

网友(点评):
我很好奇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工程师要用SW建模,用CAD出工程图。

网友:
手动改,再不行就覆盖

网友B:
中间空格是修改字体间距,“x”改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空格是修改字体间距,“x”改不了?

改不了,空格已经删完了,“x”也用“-”替代了,自动标注的效果还是如图所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不了,空格已经删完了,“x”也用“-”替代了,自动标注的效果还是如图所示

你手动修改呀,自动标注是系统自己设置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手动修改呀,自动标注是系统自己设置的方式。

手动麻烦,这不就在研究自动标注么,其他的都改好了,空格删了,精度也都删了,目前除了“x”的问题,别的都改好了

网友C:
空格如何去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格如何去掉的。

“> ”“ <”替换成“<”“>”就行了

网友D:
用x才是符合最新国标的,楼主因何逆天而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x才是符合最新国标的,楼主因何逆天而行

知道新国标是 x ,不是老一辈的都用的旧国标嘛,他有时也叫你要用旧国标,有啥办法,
其次就是咯,就算用 x ,前后的空格也想去掉

网友(点评):
新国标都施行十好几年了,他还不服老? 拿新国标甩他脸上,告诉他老了,该让位了

网友E:
明知道新国标是x,非要改成-,这不是强迫症吗。我是如果手工输入就是-,SW自动生成的就用x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在autocad里改,给加工厂也是autocad的工程图

同问

网友F:
空格可以删,x改不了。sw日只有用jis标注的时候可以把x改为-,其余标准里都不行,你就算改了文件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空格可以删,x改不了。sw日只有用jis标注的时候可以把x改为-,其余标准里都不行,你就算改了文件也没用

“x”前后的空格也删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在autocad里改,给加工厂也是autocad的工程图

我只直接sw建模了出工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空格可以删,x改不了。sw日只有用jis标注的时候可以把x改为-,其余标准里都不行,你就算改了文件也没用

JIS的那串字符我知道,问题是不用JIS的,一般都是用G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知道新国标是x,非要改成-,这不是强迫症吗。我是如果手工输入就是-,SW自动生成的就用x

不是为了效率嘛,我现在自动输入是这样的,螺纹底孔也可以删,只是我没删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在autocad里改,给加工厂也是autocad的工程图

方便修改保存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方便修改保存

他的意思可能是SolidWorks也能出工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他的意思可能是SolidWorks也能出工程图

哦,我觉得sw车的工程图,如果修改频繁的话,不如CAD,那里面直接粗暴

网友:
对呀,手动改才是最直接快捷的方式!

网友:
我就没改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在autocad里改,给加工厂也是autocad的工程图

那是用惯了CAD,用SW出工程图会不习惯,很别扭的感觉,又不想改变。以前我是使用CAD的,但由于有改动不关联,后面就用SW直接出工程图了,习惯就好。

网友:
非要纠结是X还是-,有意思吗?大家都懂就可以了。图纸的目的就是让加工商知道怎么干。达到目的就可以了。纠结这些没意义,劳民伤财。

网友I:
这个数量是人工填写,自然后面的×也是人工加上去,软件还可以批量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数量是人工填写,自然后面的×也是人工加上去,软件还可以批量替换?

孔标注自动生成的,你都是手写?

网友I:
引用 楼主:
孔标注自动生成的,你都是手写?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方面孔标注内容,如果是标题说的数量写到孔径前面,好像做不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方面孔标注内容,如果是标题说的数量写到孔径前面,好像做不到吧

数量会自动提取的,也不是说数量的问题,就是字符串修改的问题,想把默认的“x”改为“-”,GB格式下好像修改不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数量会自动提取的,也不是说数量的问题,就是字符串修改的问题,想把默认的“x”改为“-”,GB格式下好像 ...

大神,能不能说一下怎么把孔的数量标在图纸上?你是怎么替换的?想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神,能不能说一下怎么把孔的数量标在图纸上?你是怎么替换的?想学习一下

工程图工具栏有个孔标注,用那个标注,自动导入数据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工程图工具栏有个孔标注,用那个标注,自动导入数据的

谢谢,看见了,替换×号,怎么做的?现在最新的制图标准不就是×号?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看见了,替换×号,怎么做的?现在最新的制图标准不就是×号?

“x”GB没找到怎么替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x”GB没找到怎么替换的

我感觉没有必要替换成横线呀,横线那个表示方法是90年代的标准

网友:
在哪里能改这我还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