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隔膜泵推荐

楼主(2021-03-15):
请问有用于工件清洗用的小型隔膜泵推荐吗?
可用电磁阀驱动,过三联件后的气压0.5Mpa
液体为普通清洗剂,不带腐蚀性
之前选用SMC的的纳期太长,有无类似型号替换推荐

网友:
以前用过上海阳光泵业的,质量海不错。

网友:
隔膜泵流量很小,我们以前在污水处理项目上用隔膜泵加药剂。

网友:
日本易威奇或者德国KNF都有。

网友:
我们原来的印刷机上输送水性油墨的气动隔膜泵用的是“英格索兰ARO”

网友:
英格索兰质量不错,价格比较贵。

网友:
如果流量很小可以考虑蠕动泵

网友:
这种情况下是需要选用进口泵了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