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马达怎么选择

楼主(2021-03-16):
现有回转中心距2米的回转支承,141个齿,实际负载60t,回转支承转速在每分钟半圈想,用液压马达驱动回转支承转动,该如何选择液压马达型号和液压系统配置。+ Z% O% i1 l$ @

网友:
期待高手出现,能听懂题主在说什么

网友:
“回转中心距2米的回转支承”这句话没太理解。另外,你给的已知条件再加上轴向及径向负载,可以选择回转支承的型号。但马达和回转减速机的话需要知道回转阻力矩是多少。要是起重机的话包括摩擦阻力矩、坡道阻力矩、风阻力矩、惯性力矩等。

网友:
这个回转支撑我想着肯定是有推力球轴承吧?不要把受力完全放在液压马达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