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做过类似这种的

楼主(2021-03-16):
如图所示用力传感器压手表后盖,后盖压到位瞬间记录下力的值。现在的问题是我不知道怎么判断后盖是否压到位了 因为缝隙很小,不知与后盖平行的光电开关或光纤能否判断的出来

网友:
加图像识别

网友(点评):
哦,压的过程中CCD应该检测不了,因为太快了

网友(点评):
一定要有机械限位啊,压到位再检测。 我觉得靠谱。

网友(点评):
不是每个都能压到位的呦,有些是加工误差,有些是因为员工把后盖放的太倾斜了

网友:
装配到位,高度就不再变化,你设计上有理论装配压到位的高度

楼主:
是有一个安装高度,现在就是重力传感器一受力就收缩,所以靠重力传感器下降的行程控制安装到位行程不科学。安装到位的平面上方横向一个光纤不知可行否

网友:
算公差,加限位可以么,不行就在加套传感器

网友:
激光测距

网友:
这样子反馈精度能高点

网友(点评):
精度不够吧。

网友:
用高度计来进行测量高度。找一个标准品作为零点归零,压完后在线检测高度是否合格,PLC把数据采上来就行了,就知道是不是压到位了

网友:
有一种叫做激光位移传感器可以测出来有没有到位

网友:
这种传感器基恩士很多的,激光测距,精度和距离都可以控制!

网友:
进来学习下,多多指教

网友:
我也认可采用激光测距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