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距1.5mm怎么锁在1.5mm厚的钣金

楼主(2021-03-16):
螺距1.5mm怎么锁在1.5mm厚的钣金

网友A:
至少得有3扣,钣金做翻边,攻丝。受力不大的地方可以这么用。

网友(点评):
还可以做凸焊。在背面做。

网友(点评):
也是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网友:
抽芽、压铆螺母、焊接螺母

网友:
拉铆螺母

网友:
用压铆、钣金用紧固件

楼主:
做翻边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少得有3扣,钣金做翻边,攻丝。受力不大的地方可以这么用。

专业术语:抽芽,或者你想说的是:褶边,拍死边

网友(点评):
这个抽芽是行业土话吧,我记得原来在钣金厂也一直说的是翻边攻丝,钣金设计手册也是叫翻边攻丝

网友:
空间足够的话可以焊接螺母的

网友:
用拉铆枪铆个螺母上去

网友B:
压铆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铆螺母

还有拉铆螺母

网友:
不行做通孔再另外并一个螺母!

网友:
穿过去以后再给它并一个螺母!

网友:
加东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