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如何选择液压马达

楼主(2021-03-16):
根据附图显示,小齿轮带动回转支承动作,回转支承载重60t物品,使用时回转支承每分钟转半圈。用液压马达链接小齿轮转动回转支承,请问如何选择液压马达。回转支承141齿,小齿轮19齿

网友:
你是给液压系统选择液压马达还是要设计液压马达结构?

网友A:
哭着喊着让你上图把问题说清楚,你上了图我又不回答,这就有点耍流氓了。但液压马达我是真没选过,但如果领导交给我这么个活我也得硬着头皮往下干啊。第一步,我会先计算回转支撑机构和重物的转动惯量,但估计这重物形状也不规则,省事的做法是3维建模,指定材质,直接读取转动惯量。用这个转动惯量除以速比(7.421)的平方,是折算到马达上的转动惯量。
第二步,你这系统肯定有个启动停止的问题,那们就会有加减速的问题,算出负载的角加速度乘速比(7.421)就是马达的角加速度。
第三部,第一步和第二步的结果一乘,就是马达需要输出的扭矩,当然,这里没有考虑各处的摩擦系数,也没有考虑传动效率等问题,你酌情修正。
第四步,马达需要的转速,0.5*7.421=3.7105r/min。有了第三步,第四步的结果估计就能去选液压马达了。
我这是野路子,还希望专家给你专业的解答。不过论码字我还是挺佩服自己的。

网友(点评):
你这模数大,19个齿的小齿轮也不轻,因此它的转动惯量也要加到第一步的结果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哭着喊着让你上图把问题说清楚,你上了图我又不回答,这就有点耍流氓了。但液压马达我是真没选过,但如果领 ...

非常感谢。

网友:
算出马达输出转速和扭矩,给到厂家给你选型就好了!一般我们小齿轮加回转减速机加液压马达(一般中间都要有减速机,不然马达不好选)是个总成,有专门做这个的厂家。这个结构的重点不是选马达,而是选择如何平稳制动的液压回路!

网友:
这个滚动摩擦的系数需要选择最合适的,否则计算出来误差很大!

网友:
速度多少,加减速时间几何,精度要求怎样;需要计算扭矩并做惯量匹配,然后再校核齿轮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