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高频活塞杆

楼主(2021-03-16):
什么是高频活塞杆

网友:
高频淬火的活塞杆

网友(点评):
什么是活塞杆,淬火为达到什么目的

网友:
问题的背景是什么?

网友:
常见的活塞杆就是我们内燃机上输出做工的杆在缸体内实现往复运动,对耐磨性、刚性都有较高要求。所以建议楼主去百度查下高频活塞杆

网友:
就是活塞杆表面高频淬火,外硬内刚的效果!

楼主:
高频活塞杆经过高频淬火处理,在经过镜面抛光,硬度可以达到HRC58-62,与普通杆相比,具有更好的抗腐蚀性和耐磨性。高频淬火大部分用于金属部件的表面淬火,金属表面产生一定的电流,迅速加热金属表面,然后迅速淬火的一种热处理办法。

活塞杆高频淬火的原理:将活塞缸放在空心铜管绕成的感应器内,通过高频交流电后,在活塞杆表面形成同频率的感应电流,使活塞杆表面或者局部迅速加热,几秒中可是温度达到800-1000摄氏度,中心部位仍是正常温度。若干秒之后迅速喷水冷却或者喷浸油冷却,完成淬火工作,使活塞杆表面或者局部达到相应的硬度要求。上海岚宝专业生产经营各种规格型号的镀铬棒,活塞杆,空心活塞杆,镀铬活塞杆,液压缸杆,精密活塞杆,油缸活塞杆,光轴,直线轴等。表面光洁度好,硬度均匀,稳定发货,厂家直供,大量现货,批发价格,极速发货,立即来电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