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认密封螺栓间距

楼主(2021-03-17):
各位前辈,大佬,大侠,请教一个问题,
最近在做产品的上下盖之间的密封设计时,打算用密封泡棉做两者之间的密封,但是,对于多远距离打一个固定螺栓却心中没底,问了几个师傅,大多是说经验,也有提出是考虑考虑泡棉性质。我的问题是,能不能理论计算,通过理论方式?或者仿真?做的设计有所依据?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像这种涉及成本不高的,一般凭感觉即可。心里没底就多打点,盖板薄就多打点,密封压力高就多打点,泡棉硬就多打点,但是盖板边缘加筋就可少打点。
做好后观察密封情况,容易漏下次就多打点,不漏下次就试着减少点。
要么就上有限元分析下。

网友:
给你个参考,不知是否能帮到你。

网友:
做密封区分正压和负压,两者是不一样的。我之前算过一次,需要知道密封圈预压多少合适,压缩量是多少。这个购买大厂家的会有数据,淘宝和小厂没有。知道预压了就可以直接仿真整板,如果两个螺丝之间板材变形翘起的量大于密封圈的压缩量,就加螺丝。实际没什么用,因为密封圈买了淘宝货,淦就完事了。

网友:
就像楼上说的,拿大厂的密封圈数据,看压缩量是怎么要求的,上软件算一下。淘宝货就×个安全系数

网友(点评):
另外可以考虑加个反变形的金属压板

网友:
受力、不大于标准弦长,是否密封,板厚度,一般只核算螺栓规格数量是否满足强度要求,均布就行了,对于比较软和薄的盖子才涉及到刚度问题,需要考虑多远一个

楼主:
|机器画家发表于 03-17 11:15像这种涉及成本不高的,一般凭感觉即可。心里没底就多打点,盖板薄就多打点,密封压力高就多打点,泡棉硬就多打点,但是盖板边缘加筋就可少打点。

做好后观察密封情况,容易漏下次就多打点,不漏下次就试着减少点。

要么就上有限元分析下。
谢谢回复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3-17 12:03给你个参考,不知是否能帮到你。
这个我在网上也收到了,好像是某个行业的吧

楼主:
|3983596发表于 03-17 16:53 本帖最后由 3983596 于 2021-3-17 16:55 编辑

受力、不大于标准弦长,是否密封,板厚度,一般只核算螺栓规格数量是否满足强度要求,均布就行了,对于比较软和薄的盖子才涉及到刚度问题,需要考虑多远一个
嗯,我这个上盖1. 5的。有人建议80~100打个孔,我就是想知道怎么来的,靠不靠谱,能不能理论算一下

楼主:
|机器画家发表于 03-17 11:15像这种涉及成本不高的,一般凭感觉即可。心里没底就多打点,盖板薄就多打点,密封压力高就多打点,泡棉硬就多打点,但是盖板边缘加筋就可少打点。

做好后观察密封情况,容易漏下次就多打点,不漏下次就试着减少点。

要么就上有限元分析下。
嗯嗯,有些思路了

网友:
最好是用仿真分析,这样结果看起来更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