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走丝线切割电流

楼主(2021-03-17):
最近在搞中走丝线切割,发现有个问题,很多设备使用方使用的时候电流基本都是在3-4.5A,高一些也就到5-6A。都是说电流再高的话就会容易断丝,因此想请教一下这个电流和断丝的内外联系是啥?

网友:
电流的平方,和电阻的乘积,是发热量。
减少导电块和钼丝的接触电阻,减短导电块到放电处的钼丝长度。
有一种导轮馈电的方式 。

网友:
这是因为发热后美部有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