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筋板的厚度有没有哪个标准有规定的?

楼主(2021-03-17):
还是说自己算的?我记得以前的图纸上好像标准的是“筋板厚度不小于主板厚度”,时间长了记不得了。

网友:
筋板不大于主板吧?
没见过筋板比主板厚的

网友(点评):
是的。是的。我打错字了

网友:
我一直是小一个档

网友:
我一般按主板厚度的三分之二值取,因为还要考虑焊缝,焊缝是按薄板为基准给焊缝的

网友:
分薄板,厚板,如果是相对比较薄的就用相同厚度的筋板,如果是厚板就是楼上社友说的,取三分之二主材厚度。

网友(点评):
薄厚从多少开始分界呢?

网友:
我一直搞一样的,好下料

网友:
焊接件板材不易过薄,否则焊接后很容易变形。

网友:
楼上说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