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高温回火炉的炉内气压

楼主(2021-03-17):
买的气压传感器工作温度为-40-85度,在炉内引氮气出来温度过高,求大侠指教,有无铜管降温计算公式,或者有经验的大侠指教,炉内气压是技术要求,必须得测量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能不能从炉内引测压管或者测温管?这样引出来测量的温度可能会产生误差。
你是找不到合适传感器还是不知道怎么测?

网友:
锅炉上的压力表也比你这个使用温度高吧。

网友:
可以通水降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从炉内引测压管或者测温管?这样引出来测量的温度可能会产生误差。
你是找不到合适传感器还是不知道 ...

是需要测量回火炉内氮气的增压,增压要数字显示出来,但是高温回火有600摄氏度,买的压力传感器工作温度最高只有200摄氏度,想问一下有无解决这个降温的问题,或者想其他办法把回火炉内的增压测量出来

网友:
可以考虑增加一个压力传感器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需要测量回火炉内氮气的增压,增压要数字显示出来,但是高温回火有600摄氏度,买的压力传感器工作温度 ...

还在纠结啊。这不简单?引一根管到常温处,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