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轴直径小了怎么办?

楼主(2021-03-17):
我买了个联轴器孔直径6MM,磨头的轴直径实际是5.8MM,我用生料带和电工胶布缠轴径套进去也是捉不牢。我使用要求不高,各位大哥大姐有法子吗

网友:
轴径差太多了,用胶布怎么可以?扭矩不大,做个轴套用紧配合,然后车外圆。

网友:
镀硬CR,可以到5.9以上

网友:
联轴器内孔看看有没有衬套,有的话拿出来重新车个衬套装进去就行,提前跟厂家沟通好材料。或者时间不紧张的话让供应商给你解决就行,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轴补焊然后加工到尺寸要求

网友:
0.1mm铜皮做个套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可行

网友:
以前遇到过,用铜皮垫

网友:
搞个硬铬,镀厚点就差不多了。

网友:
环氧树脂

网友:
铜皮包上就行

网友:
铜箔胶带,铝箔胶带十几元一卷。

网友:
孔加大后镶套

网友:
有0.1的薄铜板想办法弄点来,直接垫点纸,联轴器稍微偏点心可以不用管

网友:
磨头这么干跳动是不是大了点。

网友:
用铜皮   或者搞一个过渡连接件

网友:
要求不高可以用固持胶

网友:
如果是救急来用,可以考虑用砂皮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