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什么win10哪一版系统适用于SolidWorks

楼主(2021-03-17):
我用的是MSDN上下载的原版系统,我总感觉操作系统对于SolidWorks运行速度是有一定影响的
我的SolidWorks就是干点小活,就慢了,然后说我内存值低
我的内存是16G的,5000多的戴尔笔记本
我之前有个MSDN上下载的原版系统挺快的,但是被我弄没了,不知有谁能提供下,谢谢!

网友:
我也是16G。。没有任何问题。。然后dell正版系统不香啊

网友A:
5000多大洋的DELL很强吗?配置都不上一下,

网友B:
win10企业版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10企业版好一点

MSDN那个win10企业版好?是不是和显卡驱动有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000多大洋的DELL很强吗?配置都不上一下,

这配置只能说凑合能用,跑大型装配体必卡,还不如5000的台式机

网友:
WIN7奔腾处理器的台式机都比你这笔记本强,我用过处理器赛扬是G550的台式机,用sw2016帮人画过一台30米左右的可折叠提升输送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配置只能说凑合能用,跑大型装配体必卡,还不如5000的台式机

大型游戏不卡,就是solidwork卡

网友D:
版本不要太高,越是最新的越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版本不要太高,越是最新的越不稳定!

已经用2016版本的画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