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方案阶段应该如何估算设备的重量

楼主(2021-03-18):
方案阶段往往需要根据设备重量及其它因素来估算成本。
所以每次都要估算重量,设计得很细再估算重量,工作超前了,如果项目不成,投入了不该投的精力,便是浪费。
请问方案阶段应该如何估算设备的重量?
我考虑的方法是估算超过总重5%的零件重量,加起来,然后乘个系数。
不过很多重量大的是焊接件,而焊接件不进行主要型材造型和布置的话,难以估算其重量。
这么说是否在方案阶段就应该对焊接件同样做方案设计?

请问我的思路是否正确,各位大佬用的是什么办法?

网友:
眼睛瞄一瞄?

网友:
只有经验积累。每次方案定了先估一下,最后验证,时间长了就有经验了。

网友:
没有别的办法,就是大概看看,毛估估

网友:
我们一设备,槽钢架子然后有点2公分厚的墙板,我所有的同事都说有两吨,两吨的手动液压铲车都弄不起来,我说一吨半都危险,一吨铁,趴地上,一个平方12点5公分高,两吨,拿手比划比划25公分有多高,然后就没人说话了

网友:
想不通你们针对的是军工还是航天。

网友:
方案阶段预估重量肯定不准呀

网友:
就是按经验,先估部件的机加工部分总价,总价/材料单价 = 重量。

网友:
这个最好加上经验值!

网友:
多数是经验和类比法

网友:
设备重量一般根据工作负载,外形尺寸按照经验大概估算一下。一般都是机器出来后称重,后续打包运输安装什么的

网友:
什么工件?  什么都没光说得靠靠经验

楼主:
|热青茶发表于 03-18 11:26只有经验积累。每次方案定了先估一下,最后验证,时间长了就有经验了。

楼主:
|凯思特发表于 03-24 08:40多数是经验和类比法

网友:
方案阶段预估重量,我这往往是出口报关时,需要提供重量及尺寸数据,才能得到运输费用及税费相关,还需要预估捆包方案,方案时预估少了,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