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内胆烧扁了

楼主(2021-03-18):
前段时间拉回来了一台0.3T/h的燃气蒸汽发生器(工作压力0.7Mpa),拆开发现内胆被烧扁了,形状很奇怪,而且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如下图(一层烟,二层水,三层燃烧机直烧)

网友A:
0.7,像炸弹

网友B:
估计是蛮干的结果

网友C:
内筒烧软内部压力升高压瘪了?

网友D:
不光是热载荷,可能还有压力载荷的作用。

网友E:
这个有可能是干烧的结果!干烧就是炉膛内没啥东西,一个劲的烧。炉膛内压力大补不进水,随压力的增高就更补不进水,压力温度越来越高,烧塌了内胆。这个压力有分段式烧的,就是先将水烧到4个压蒸气然后把蒸气再烧到7个压。

网友F:
有没有完整图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有可能是干烧的结果!干烧就是炉膛内没啥东西,一个劲的烧。炉膛内压力大补不进水,随压力的增高就更补 ...

这种锅炉是有安全阀、缺水、温度多重保护,怎么也想不明白会出现干烧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蛮干的结果

估计是想换新设备又不舍得掏钱想出的法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0.7,像炸弹

最高0.7,实际也就是0.5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筒烧软内部压力升高压瘪了?

是的,不过理论上是不会出现干烧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光是热载荷,可能还有压力载荷的作用。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完整图片看看

再完整就是整个设备的样子了,没啥看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锅炉是有安全阀、缺水、温度多重保护,怎么也想不明白会出现干烧的情况

内压大于外压啦!流动才能给温度和压力升高并使系统正常运行,但是这个结构的在炉内压力一旦过高,可能在系统中成为一个阻碍,系统就不流动了,局部温度压力急剧上升形成“干烧”,最后就是这个结果!

网友:
控制系统出毛病

网友:
估计是内部的环境发生了变化,气体的压力不同导致!

网友G(2021-04-21):
这种老式蒸汽锅炉还没有被淘汰吗,模块蒸汽机,10秒出蒸汽,换热率95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老式蒸汽锅炉还没有被淘汰吗,模块蒸汽机,10秒出蒸汽,换热率95

这种最大蒸发量是多少?什么资质能做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种最大蒸发量是多少?什么资质能做

最大现在好像做的1600千瓦,这种炉子不属于高压容器,免检,近几年出来的,低氮模块蒸汽炉,百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大现在好像做的1600千瓦,这种炉子不属于高压容器,免检,近几年出来的,低氮模块蒸汽炉,百度吧,

现在1T一下蒸发量基本都免检吧,制造这玩意不得用锅炉制造资质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1T一下蒸发量基本都免检吧,制造这玩意不得用锅炉制造资质吗

不用的,原理也很简单,直接可以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用的,原理也很简单,直接可以生产

画一套图纸大概得多少钱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画一套图纸大概得多少钱

要看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看功率的

是电加热吗?这用电量有点大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电加热吗?这用电量有点大啊

有电加热的,但是基本商用都是燃气,电贵不划算,这个炉一般都用在北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电加热的,但是基本商用都是燃气,电贵不划算,这个炉一般都用在北方

燃气0.5-1T蒸发量的有现成的图纸嘛?这个制造的话不需要资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燃气0.5-1T蒸发量的有现成的图纸嘛?这个制造的话不需要资质吗?

V18144792465

网友:
基本原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控制上低压区达不到设定值高压区是不工作的。或者是这样的原理低压部分不达标高压段就是“干”烧!

网友(2022-10-27):
引用 网友G:
有电加热的,但是基本商用都是燃气,电贵不划算,这个炉一般都用在北方

能烧颗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