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导轨滑块与工作台连接的问题

楼主(2021-03-18):
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我这种固定方式行不行?

楼主:
我在工作台与滑块接触的钢板上开了螺纹孔,到时候螺钉从底部往上面穿进去,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因为结构的原因,螺钉没有漏出来,也就无法上螺母了,我这样做是不是不太合适呀?

网友:
看你的结构,不像是精密制造设备。所以,综合来讲,这样做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点评):
螺栓只有螺纹盲孔固定,不会掉下来吗?

网友:
感觉不好装配吧

网友:
我更担心的是你那个焊接的架子上得飞出个平面吧,要不两条直线导轨感觉会憋死。

网友A:
两块板合成一块板,然后拉长这块板,使两个滑块的安装孔暴露在外面,方便装配调试。

网友(点评):
哈哈,我昨天想的办法就是这么搞得,看来靠谱,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块板合成一块板,然后拉长这块板,使两个滑块的安装孔暴露在外面,方便装配调试。

因为加长了,所以你的滑轨行程够不够,要注意

网友:
这地方用滑轨,还不如用直线轴承呢,滑轨对精度要求很高,焊接达不到的,容易造成滑轨损坏

网友:
还是要注意两条滑轨的相对位置精度,其他的没什么问题

网友:
可以的,只是装配的时候不太方面,对于两天导轨的平行度有较高要求!

网友:
需要做好防松吧?别跑久了螺钉调出来,工作台松了容易出问题。
另外,感觉底下的基座刚性不是很好,整体精度应该不高吧,导轨装调好了之后,工作一段时间会不会变形较大?

瞎说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