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52铝合金和5A06区别

楼主(2021-03-18):
如题:请问5052铝合金和5A06在受力、耐腐蚀、抗疲劳等特性上有多大差别,手上没有手册,有手册的能否帮我拍个照啥的

网友A:
这份标准里面有一些力学方面的性能,耐腐蚀等它的表面处理情况有关,疲劳的话应该也不止于材料本身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份标准里面有一些力学方面的性能,耐腐蚀等它的表面处理情况有关,疲劳的话应该也不止于材料本身相关。

谢了,兄弟

网友B:
5XXX 系列属于Al-Mg合金,5A06的强度和焊接性要比5052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5XXX 系列属于Al-Mg合金,5A06的强度和焊接性要比5052好。

已经解决,谢啦

网友C:
5A系列的是不是铸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5A系列的是不是铸铝啊?

不是,铸铝牌号是ZL开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