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金钢Q345牌号取消,被Q355代替

楼主(2021-03-18):
       根据国标《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GB/T 1591-2018规定,2019年2月1日起,取消Q345钢材牌号,改为Q355,跟欧盟标准的S355钢材牌号对应。Q355是普通的低合金高强度钢,屈服强度355MPa。

Q345是一种低合金钢,广泛应用于桥梁、车辆、船舶、建筑、压力容器、特种设备等。“Q”意为屈服强度,Q345表示这种钢材屈服强度为345MPa

S355为欧标低合金高强度板,此牌号是欧洲标准的牌号,他的屈服强度理论上是355以上,比国内的钢材牌号Q345要高一点,但是实际情况的话屈服强度一般可以达到390。

网友:
这个数据一般会偏高,关键是塑性不达标。

网友A:
国际接轨,Q235变为Q255了。

网友:
直接取消了

网友:
很不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际接轨,Q235变为Q255了。

There isn't Q255

网友:
There isn't Q355

网友B:
有这玩意了吗,大家刚从Mn钢接受Q345现在又要变Q355了,貌似生产中还没听说谁家在用了

网友(点评):
质保书 都更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玩意了吗,大家刚从Mn钢接受Q345现在又要变Q355了,貌似生产中还没听说谁家在用了

我们设计图纸中已经改为Q355了。

网友:
还是Mn好些,这样图纸辨识度高一些

网友:
其实都可以用的,因为标准号是加了“/T”的,非强制性标准。当然最好把标准号与年号一起写起,这最正规。

网友C:
真还没注意,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还没注意,学到了

我也是最近看外协图纸发现了,跟外协单位沟通后,又去翻标准才知道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这玩意了吗,大家刚从Mn钢接受Q345现在又要变Q355了,貌似生产中还没听说谁家在用了

我从事的煤矿运输机械,结构件90%是16Mn,也就是Q345B,刚改成Q355

网友:
Q345替代Q235,这下又变成Q355了

网友D:
与国际接轨,方便出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与国际接轨,方便出口?

有这种可能吧,免去中间不必要的技术解释和沟通。

网友:
0几年做塔机的时候,直接海外测绘图纸,然后统一用Q345B材料设计,原因就是这已经是国内最好的锰钢了,但是和国外还是有差距,只能设计完再交给研究所作有限元分析,降低使用环境和强度。

网友:
是的,需要与国际接轨!

网友:
估计性能一样,只是换个名字而已。

网友:
学习了   对材料还不太懂

网友(2021-06-10):
受教了,今天还写的Q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