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CAD问题

楼主(2021-03-19):
这玩意什么意思,有点没理解到
不是隐藏图层问题,是下面那个在所有图层上输出实体和只在可见图层上输出实体,两者输出CAD后好像没啥区别?

网友A:
这不是说的很清楚了吗你看看有没有隐藏图层

网友:
有隐藏的图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说的很清楚了吗你看看有没有隐藏图层

隐藏图层理解到了的,隐藏了个图款尺寸图层,我是说下面在所有图层上输出实体和只在可见图层上输出实体那个,两种方式输出的CAD图纸,好像没有啥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隐藏图层理解到了的,隐藏了个图款尺寸图层,我是说下面在所有图层上输出实体和只在可见图层上输出实体那 ...

不影响看图就行

网友B:
一个裸奔的时代,图纸都是裸奔的?以前有人玩的公开原则就是:我让你公开,你便无所隐藏。你就一个隐藏图层,那个图层显示了么?没有就是正常。显示了,你就被黑了。有什么难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裸奔的时代,图纸都是裸奔的?以前有人玩的公开原则就是:我让你公开,你便无所隐藏。你就一个隐藏图层 ...

按这个提示的意思理解就是,选是就是输出所有图层,选否就不输出隐藏图层,但是我无论选是还是否,输出结果都是一样的,没有输出隐藏图层,那这个提示的意义何在?

网友(点评):
隐藏图层可能是文字注释、特殊的标注、线条、没有用的草图、或者螺纹装饰线等等,有提示肯定有隐藏的。要不然就是主机发烧了。

网友(点评):
我知道有隐藏图层,我也确实做了隐藏图层,图框尺寸隐藏了,就是这玩意字面意思理解,一个是输出所有图层,包括隐藏图层,一个是不输出隐藏图层,结果我选了两个输出的图纸没区别,都没显示隐藏图层,我就搞不懂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这个提示的意思理解就是,选是就是输出所有图层,选否就不输出隐藏图层,但是我无论选是还是否,输出结 ...

那不是有个不要再问了嘛,点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这个提示的意思理解就是,选是就是输出所有图层,选否就不输出隐藏图层,但是我无论选是还是否,输出结 ...

有群小朋友就是喜欢玩儿,你能拿他们怎么办呢?反正我是没办法。也许正常本应该有这个提示,提示无用显然链接出了问题呗。我一电脑菜鸟是这样理解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不是有个不要再问了嘛,点一下

以前就一直都是勾勒不在询问,然后没管它,现在换电脑了,又蹦出来了,就想了解小,到底几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群小朋友就是喜欢玩儿,你能拿他们怎么办呢?反正我是没办法。也许正常本应该有这个提示,提示无用显然 ...

以前都是勾了不在询问,没管它,现在换电脑重装了软件,又蹦出来了,就想了解一下

网友:
估计是图层没有设置好!

网友:
默认选就行  个人选是  应该是字体上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