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中的Instant3D

楼主(2021-03-19):
solidworks中的Instant3D对igs的文件没用是吗

网友A:
那是针对自身带参数的实体,你这第三方实体有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针对自身带参数的实体,你这第三方实体有参数吗

现在我有参数的点了平面什么反应都没有怎么回事

网友:
第三方实体(输入特征)可以使用面平移

网友:
可以先识别一下模型特征。

网友:
这个功能从来没有用过,谁用过这个功能,来给我们科普下怎么用?

楼主:
我的点了没反应

网友:
是的,对中间格式的没用,如5#所说,可以用移动面功能实现类似效果

网友:
这些模型的尺寸有问题吧,软件测量时无法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