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回缩问题请教

楼主(2021-03-19):
前几天问过这个问题,描述的不清楚。
如图
液压缸缸径80,竖直状态。
伸长到某个位置后,施加轴向力10kN.
受到这个力后杆会回缩多少?

或者负载1000kg的情况下,然后进行0.1mm精度的调节,能做到吗?
哪位大神给指点一下。

如果还有别的条件没说清楚请指示。

网友A:
没懂你的意思,感觉你是要精度控制,P/S=F ,你应该去计算看看。

网友:
用毫米做调节还勉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懂你的意思,感觉你是要精度控制,P/S=F ,你应该去计算看看。

是的,比如想调节升降0.8mm,是不是可以做到。
调节到位后1小时内会回缩多少。

网友:
就问你伺服比例阀舍不舍得用,不舍得用白搭!

网友:
日本的伺服阀20-40k一个,拉杆缸6-10k,其他液压件正常配套,应该能够满足要求

网友:
1.理想状态下可以认为不会动,
2.0.1mm精度的调节要用伺服缸了。

网友:
0.1mm有点困难,高一点可用调节阀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伺服电动缸多好呀!这些问题都不用去考虑

电缸也在了解,但是电缸没法做的很短。

网友:
液压缸受到的轴向力,与液压缸本身的力之间会有一个博弈,其实这样是不对,这种压力的博弈,一定会损坏液压管路的某个位置,不建议这样做

网友:
控制0.1mm精度,液压油流速要慢,用比例调节阀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
这个用电缸控制就不会有太大的担忧了!

网友C:
楼主,这个控制精度用什么仪器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控制精度用什么仪器测量?

我们是为了调节缝隙,用塞尺就可以了。

网友(2021-07-23):
这个是可以的

网友:
回收多少在不考虑内泄情况下是不是直接计算介质压缩性就行

网友(2021-08-24):
这高精度要求建议采用伺服缸压力控制

网友(2021-10-19):
估计要MOOG阀来控制,再弄一个位移传感器,几个丝都可以控制。

网友(2022-03-15):
这要看你原本油缸正腔压力和容积(包括管路),根据体积弹性模量可以算出来。如果楼主想做位置控制,建议用在旁路用小流量比例阀加油,闭环控制可能会好点。如果想位置保持,这就要看你的系统设计了

网友(2022-11-20):
太短压力不到位  不好用

网友(2023-07-20):
0.1mm?这个精度难达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