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气缸与电机联动提升机构可行性

楼主(2021-03-19):
本人菜鸟一个,在做一项需要提升2吨重物(产品+设备结构)的设备,用单电机(伺服)要去到10KW,电机和减速机都不好买。现在打算在两侧增加160缸径的辅助气缸,如图所示,中间是伺服电机,通过滑轨限位。麻烦大家帮忙看下是否可行,同步会不会有问题,寿命会不会受到影响,头痛。。。气缸用的是同一个电磁阀+Y形接口,分别加了节流。

网友A:
1举升重物需要考虑机构自锁的问题;
2能用一种动力不要用两种动力;
3两个气缸不同步,要想同步还需机械同步装置;
4机械工程师大都比较固执,推倒重来需要自己说服自己。

网友(点评):
问题中机构的运行速度未知,加速度未知,不过题主肯定知道,要不10kw的功率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
经典结构完全没问题,不过通常都是液压的,改成气动的也要考虑一些问题。

网友B:
建议实用电机+减速机+丝杠传动,需自锁使用T型丝杠,无自锁使用滚珠丝杠。电机也就是2KW左右,减速机10比的差不多

网友C:
一个电缸可以实现2T吧

网友:
可以用气动平衡回路实现,用气缸平衡负载重量,电机驱动负载上下。以前做ODF设备的时候见过

网友D:
感觉不太好控制,气缸速度和电机速度肯定有差异的,气缸也不好同步,气缸出力小点应该还可以,但是可能会容易损坏,我之前用了一套螺旋升降机,电机用的2.2Kw,而且是丝杠传动,两吨力,12mm/s,变频电机加编码器,精度要求不是特别高

网友(点评):
用气动平衡回路可以控制,不过接法比较麻烦。需要很多元件,成本比较高。

网友(点评):
没必要主阀用气控型大流量精密减压阀+精密减压阀那种接法,这种场合用成本低的简单接法接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举升重物需要考虑机构自锁的问题;
2能用一种动力不要用两种动力;
3两个气缸不同步,要想同步还需机械 ...

气路打算用这样子的,接到同一个电磁阀下面。速度向上0.2m/s,加速度取到0.6m/s^2。单个电机选大电机主要是有一段在平移,电机不转动,考虑发热问题选的扭矩较大。

网友(点评):
速度确实不慢,怪不得你要选10kw,你应该是在理论计算的基础上翻了一倍吧。异步电机在堵转的时候会发热,这伺服电机“不转动,考虑发热”是什么原理我还没想明白。

网友(点评):
有气动同步回路的,你这个不好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不太好控制,气缸速度和电机速度肯定有差异的,气缸也不好同步,气缸出力小点应该还可以,但是可能会容 ...

这个的气缸只起到辅助提升的作用,相当于配重块,只不过由于地面载荷限制和结构限制无法使用配重块。气缸一直在有杆的一侧加压,提供力大约在0.9-1.2吨左右,上下运动靠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实用电机+减速机+丝杠传动,需自锁使用T型丝杠,无自锁使用滚珠丝杠。电机也就是2KW左右,减速机10比的 ...

建议丝杠后面加个编码器 做位置的闭环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路打算用这样子的,接到同一个电磁阀下面。速度向上0.2m/s,加速度取到0.6m/s^2。单个电机选大电机主要 ...

最好用平衡回路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的气缸只起到辅助提升的作用,相当于配重块,只不过由于地面载荷限制和结构限制无法使用配重块。气缸 ...

理论上可以这样思考,不过如果考虑到失效,尤其是提升重物,假如一个气缸失效,或者两个气缸失效该怎么办,会产生什么后果,2T也不算小重量,可靠性和稳定性应该也很重要吧,单靠气缸提供主动力一个是同步(主动效果)问题,还有导向,如果是平衡()属于被动效果(电机是主驱动),另外负载是一直存在?如果主体重量变化很大的话平衡也很难做
只是大概分析讨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不太好控制,气缸速度和电机速度肯定有差异的,气缸也不好同步,气缸出力小点应该还可以,但是可能会容 ...

这边要求速度比较高,不然拖累产线生产节奏,速度100mm/s起步,最好能到200mm/s,电机转速只有两三千跟不上。用丝杆加减速机或者一个超大号的减速机所需要功率差不多的

网友:
看看龙门机床怎么干的 你这个东西实现的方法很多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边要求速度比较高,不然拖累产线生产节奏,速度100mm/s起步,最好能到200mm/s,电机转速只有两三千跟不 ...

平衡的一套可以直接买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电缸可以实现2T吧

请问这个是哪个品牌的产品,我没找到呢。之前也考虑过这种方案,价格去到五六万了(客户指定了电机驱动器和减速器的品牌)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是哪个品牌的产品,我没找到呢。之前也考虑过这种方案,价格去到五六万了(客户指定了电机驱动器 ...

伺服电机 直连丝杆 3KW+平衡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边要求速度比较高,不然拖累产线生产节奏,速度100mm/s起步,最好能到200mm/s,电机转速只有两三千跟不 ...

你在核算一下吧,我认为电动还是做主驱,要考虑载荷状态(有无负载情况),气缸可以做被动平衡,平衡状态要根据负载状态确定(只平衡掉平台重量或者再加一点点载荷)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是哪个品牌的产品,我没找到呢。之前也考虑过这种方案,价格去到五六万了(客户指定了电机驱动器 ...

这个样本是道臣科技的,价格不太清楚了

网友:
可以啊 看你气动回路设计水准了
还有就是注意电机发热注意气路发热

网友:
如果是重载顶升设备,可以考虑用涡轮蜗杆升降机!

网友:
一个成熟的严谨的机械工程师,一定不能凭想当然就下结论,很抱歉,那天我冒失了。这么高的速度,没有条件用大功率电机,又不能用重物做配重,双气缸作为配重的方式其实是个不错的选择,而且题主也是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之后优选出来的一个方案。唯一我建议自锁的措施还是要有的,安全考虑。

网友:
这机构电气工程师反正比较难受就是,我很好奇,啥流水线要这么快的速度还这么大的重量,还有精度要求

网友:
与其用电机加气缸这种结构,结构复杂不说,控制也挺难搞的,不如换成单油缸或者电缸,来得更加简单些。

网友:
建议直接电缸上了  价格接受不了,买个双导程的涡轮蜗杆螺旋升降器也行,精度也很高  没差

网友(2023-12-09):
用的是平衡缸吧

网友(2024-03-03):
用平衡缸配重+电机拖动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