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单边带制动轮的鼓形齿联轴器是什么标准和型号

楼主(2021-03-19):
如题,网上搜不到相关型号及国家标准。请教各位大神,谢谢。

网友A:
这个一般都是分开选的,制动器是一个厂家的,联轴器是一个厂家的,我做的卷扬机一般也是自己分开选的,还没见过有集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都是分开选的,制动器是一个厂家的,联轴器是一个厂家的,我做的卷扬机一般也是自己分开选的,还没 ...

好像有刹车就抱在鼓齿联轴器上的

网友(点评):
额,查了下还真有这玩意,自己去看标准吧GB/T 26103《鼓形齿式联轴器》

网友(点评):
这个一定不是鼓式的,鼓式就相当于浮动的啦!不可靠!刚性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都是分开选的,制动器是一个厂家的,联轴器是一个厂家的,我做的卷扬机一般也是自己分开选的,还没 ...

闸是分开的,我意思是一般带制动轮在鼓形齿联轴器的中间,而这个在一边

网友:
我看就是普通的齿式联轴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刹车就抱在鼓齿联轴器上的

不管怎么选,都要使联轴器满足传递扭矩的要求,制动阻扭矩也一样。

网友:
这个东东好像有对应的标准,但适用性不太好,所以,大都自己设计。

网友:
非标定制型??

楼主(2021-07-04):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都是分开选的,制动器是一个厂家的,联轴器是一个厂家的,我做的卷扬机一般也是自己分开选的,还没 ...

制动器是分开的。我说的是联轴器,制动轮在一边,网上的标准都是在中间,和联轴器是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