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简单方便的激光切割排版CAD插件

楼主(2021-03-19):
求一个简单方便的激光切割排版CAD插件。

网友A:
激光切割……我记得买床子都赠个U盘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切割……我记得买床子都赠个U盘啥的

我们公司不是做钣金的,都没得床子的

网友B:
估计没这样的插件,你看看布匹切割的有没有,很久前见过,钣金是单个处理完线路,再排版,处理整体线路,都有密码狗;再激光切割排版也是设定两个工件间距(对规则工件友善,异型也不好搞定),慢慢修改。如果报价,在CAD也是可以处理的。不要把排版想得很自动。

网友C:
一般激光切割机都有自带这种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没这样的插件,你看看布匹切割的有没有,很久前见过,钣金是单个处理完线路,再排版,处理整体线路,都 ...

就是想弄个,可以根据设置的零件间隙,自动生成最省材料的排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激光切割机都有自带这种软件!

就是没有切割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