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意角度轴抱紧结构

楼主(2021-03-19):
各位大神:
请教一个问题,有一根转轴,通过手柄加齿轮减速转动,但我想这根轴在任意角度能锁紧,轴的转矩有点大,大约在5NM左右,有这样的机构没有?最好是现场的,能在网上买到这样的装置。谢谢!

网友A:
去某宝搜下铣床走刀器,看看可以用不。

网友:
社区里以前有很多讨论这个问题的帖子,你搜一下。

网友:
最好把图附上,更直观的理解需求

网友:
类似这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某宝搜下铣床走刀器,看看可以用不。

感谢大哥,还是不太明白

楼主:
这种固定环抱紧有考虑,但是这个需要拧几圈才能拧紧,不满足快速性。

网友:
类似车床的碟刹

网友:
用面齿式的离合

网友B:
之前想过:
1.如果角度是离散的任意角度,可以考虑端面齿形结构,然后一面在轴上,一面在基座上,锁紧的时候端面贴合,可以快速锁紧;
2.任意角度可以通过摩擦力夹紧。

我也希望能找到直接可用的成品,就省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想过:
1.如果角度是离散的任意角度,可以考虑端面齿形结构,然后一面在轴上,一面在基座上,锁紧的时 ...

我买的床上电脑桌120大洋,就是这个结构,两个圆柱面开了一堆槽,里面装弹簧,按压弹簧,使槽错开转动,手松掉,又卡在一起

网友:
有这种自锁机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