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非标自动化,我应该学习那些知识

楼主(2021-03-19):
       各路大神,你们好!

       本人:是一名机械制造专业的大专生,对自动化设备以及自动化生产流水线的设计很是感兴趣。

       目的:未来工作想往非标自动化方面发展,成为一名合格的非标自动化设计工程师

       问题:1,对于非标的认识仍是小白,不知道如何暂开对非标的知识类学习?2,就本人小白的情况,是否应该报班?3.非标自动化行业对于学历的要求高吗?

       还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非标学习的道路上,各位都是前辈! 每一个你们看法都值得晚辈思考学习!

网友:
要求不高,入门比较简单,就堆积木,就是要有人带有项目给你上手去做,一面跟做项目一面学习是进步最快的,但想要往高的地方走就要多方面学了

网友:
在具备专业基础知识的基础之上,有经济条件可以报个班,但最主要,还是自己能接触到非标设计,并能亲自动手参与设计,生产组装和调试,这是成长最快的路。但不一定有这个条件。

专业基础最重要。还有非标设计经常涉及到液压、启动传动与控制的知识,所以,得把液压传动的教材仔细研读。

网友:
自己带个项目出来后,就会成长很多了!

网友(2021-05-21):
非标看似无从下手,其实也是有迹可循,要领是把:市面上标准产品 安装到 定制机架上 装配出非标准功能的设备。

所以,第一步就是熟记市面上所有常用的标准零部件的产品目录,个人推荐是:
1、从misumi开始了解最基本的构成设备的零件。
2、理解常用执行元器件,如气动SMC,液动非标用的很少。
3、光机电的应用,推荐从欧姆龙开始,他有全系列产品。

如果第一步有帮助,可以再讨论第二步...

楼主(2021-08-18):
|FA黄先生发表于 05-21 14:30非标看似无从下手,其实也是有迹可循,要领是把:市面上标准产品 安装到 定制机架上 装配出非标准功能的设备。

所以,第一步就是熟记市面上所有常用的标准零部件的产品目录,个人推荐是:

1、从misumi开始了解最基本的构成设备的零件。

2、理解常用执行元器件,如气动SMC,液动非标用的很少。

3、光机电的应用,推荐从欧姆龙开始,他有全系列产品。

如果第一步有帮助,可以再讨论第二步...
多谢前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