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玻璃试管上的螺纹是哪种螺纹?

楼主(2021-03-19):
请教玻璃试管上的螺纹是哪种螺纹?

网友:
量尺寸和螺纹标准对照,

网友:
还真没见过带螺纹的试管,放个让我们见识见识呗

网友:
可以定制的,不过试管也属于管类,我一般用英制的

网友:
以前有社友在社区问过玻璃瓶子上的螺纹标准,你可以查查那个标准,看是否可以参考?

网友A:
1
GB/T 17449-1998

包装 玻璃容器 螺纹瓶口尺寸

1998-08-10        1999-10-01                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GB/T 17449-1998

厉害!

网友:
|凯思特发表于 03-20 13:19 1

GB/T 17449-1998

包装 玻璃容器 螺纹瓶口尺寸

1998-08-10        1999-10-01                有
给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