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型链条输送机,离职前没有遗憾了

楼主(2021-03-20):
刚刚通电的输送机,离职前没有遗憾了。
https://haokan.baidu.com/v?vid=4534678020265361342

补充内容 (2021-3-22 09:54):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578&pid=6862451这里补充了一下,可以看看这里

补充内容 (2021-3-22 09:54):
15#楼

网友A:
这种转弯了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转弯了怎么办?

旋转移动平台。

网友:
类似倍速链吗

网友:
lz说说难点,亮点在哪里?

网友:
零件不小。

网友B:
输送的物体在链条上放置,链条上是不是得有托板?没看到被输送物体下有东西。

还有刚才有楼上社友也说了,转弯的处理,你说用旋转移动平台,能分享个转弯处理的图片吗?

网友:
楼主 是千鸟链条吧

网友:
发个系统的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送的物体在链条上放置,链条上是不是得有托板?没看到被输送物体下有东西。

还有刚才有楼上社友也说了 ...

我代lz回答:链条上有滚轮。

网友:
lz,随行工件(图中是底座还是工件)如何在链条之间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送的物体在链条上放置,链条上是不是得有托板?没看到被输送物体下有东西。

还有刚才有楼上社友也说了 ...

目前这条线上没有转弯

楼主:
针对于朋友们的疑问,我在这里解释一下。(也是第一次设计这样的东西,只能参考有限的资料,如果有什么问题,欢迎指正。也当此贴给大家做个参考)
设计需求:
  • 315电机定子,铁芯加线圈重约500kg,工装板重60kg。单个负载560kg,按照流程4m长度上要存放3个(1680kg).
  • 有积放需求。中间有顶起需求。
  • 询问过滚筒和倍速链厂家,这个要求做不了(手上供应商有限)。
  • 无奈自己制作吧。

思考过程:
参考椿本链条手册,突然发现这么一款链条。↓↓↓↓↓↓↓↓↓↓↓↓↓
还有这种用法↓↓↓↓↓↓↓↓↓这不正是我想要的么!
查阅了一下椿本的资料:
←←图示箭头位置是可以滚动的
最大容许张力2.55KN,每米重量10.02kg。计算开始,链条的综合摩擦系数选0.1,链条重160kg(4m x 4段 x 10.02kg/m),总重约1840kg。计算摩擦力1803N,由于是两条链条,单条链条张力0.9KN,远小于2.55KN,链条可用。
有朋友就问了,差这么多为什么不选一个小的型号?这里解释一下:不排除偷懒的因素,还有就是工件压在上面,销轴受力会有变形,担心出问题,所以选择最粗的销轴(10mm),又是第一次做,不要冒险了!

电机的计算在这里就不赘述了。托板用的是45钢调质 。
出现的问题:
  • 链板都是冲压件,不可避免的有些变形,中心的托板要比链条内宽小1mm,不然会卡住。

写在后面:
给大家分享一下,这种链条,大家以后可以参考一下。没什么亮点,我也是第一次用这个东西,没做成之前也是忐忑。转起来就好了。

网友:
很牛的东东!

网友C:
引用 楼主:
针对于朋友们的疑问,我在这里解释一下。(也是第一次设计这样的东西,只能参考有限的资料,如果有什么问题 ...

椿本这种积放链一米大概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椿本这种积放链一米大概多少钱

我买的不是椿本的,国产的280/m

网友:
可以的,下个求职的谈判加价砝码!

网友:
大大的倍数链

网友D:
物体直接在滚轮上行走,底面会有油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物体直接在滚轮上行走,底面会有油污。

工装板没事的,工件在载板上

网友E:
我也来凑个热闹这个链条 也有小规格的。08 10 的 价格应该不贵,我也是准备用在一个项目上面,之前用的是倍速链,是从怡合达的成套输送机上面发现的这种链条。

SMT的有个周边设备的输送机就是用的这种全钢的链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来凑个热闹这个链条 也有小规格的。08 10 的 价格应该不贵,我也是准备用在一个项目上面,之前用的是倍 ...

用起来很简单

网友:
敢问大侠阻挡器是买的标准件还是自制的?正有这个需要。

网友E(2021-05-05):
楼主 你这电机和减速机选择的什么型号的 想知道功率和比   看视频是SE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你这电机和减速机选择的什么型号的 想知道功率和比   看视频是SEW的

电机皖南的,5.5kw,减速比好像是44点几忘了

网友(2021-06-15):
挺板正,就是这个驱动链条下紧上松让我觉得别扭

网友:
双排的倍速链吗?我们当时买的椿本的单排,动起来时候特别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