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调节蝶阀的管道内径和阀体尺寸怎么确定

楼主(2021-03-20):
小白请问一下,这个数据表的调节蝶阀,管道尺寸28“x7.92mm,阀门阀体阀芯都是24“的,请问这个阀体是按照24寸加工,还是按照28寸加工的啊?

网友:
管道内径是根据工况下通过的流体的流量,流速,用d=(4*Q)/(3.14*v*3600)这个公式计算的,注意公式中各量的单位。

网友:
楼上大神正解,学习了!

网友(2022-11-25):
管道内径是根据用户所需流量确定的,阀门口径是根据所需的调节特性及CV值确定,如果24"的阀门可以满足用户需要的调节功能,阀门前可以装个缩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