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工请教

楼主(2021-03-20):
请教一下各位大师,产品是生铁,M14X1.5的螺纹,有效深度要求20,不通孔。加工中心攻牙用普通的刀柄装夹丝攻,攻牙后百分之九十烂牙。改用弹簧刀柄,烂牙比例有所降低了,但是攻牙后的有效深度不够。该问题如何解决啊?

网友:
钳工加工肯定能保证,就是效率低了点

网友:
用攻牙机打,稳,就是效率慢。

网友A:
1、选用的是不是正确排削方向的丝锥
2、加工中心关于攻丝的参数可能是有问题的,进给与转速不匹配
3、测量一下底孔的孔径

网友:
同意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选用的是不是正确排削方向的丝锥
2、加工中心关于攻丝的参数可能是有问题的,进给与转速不匹配
3、测 ...

目前使用的螺旋槽丝锥,直槽试过,效果更差。螺纹底孔也采用过不同尺寸均无效。
参照你的三点,估计只有第二点可能性了。进给与转速不匹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使用的螺旋槽丝锥,直槽试过,效果更差。螺纹底孔也采用过不同尺寸均无效。
参照你的三点,估计只有 ...

进给与速度的不匹配是一般是出厂的时候就有的,所以,需要机床厂家的人员进行参数调整才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有那个摇臂钻,攻丝是一把好手!

网友:
可以试试M10或M8的切削丝锥,主轴速度大概1200左右

网友:
正常加工中心都有刚性攻丝这个功能G84,这个螺纹孔扭矩挺大了,设备上攻到位是有点困难, 螺纹铣刀铣效率高,攻丝质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