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铜件加工排削不畅导致尺寸不稳定

楼主(2021-03-20):
同事最近加工一个比较简单的紫铜件, 需要内孔车削,同事上午把调试完毕,钻个D20mm的孔,深度49mm,精加工后要求内孔D24mm+0.03mm; 下午开始做开始还算稳定,做了三十多个就开始不行了,突然内孔车出来直接大了0.4mm, 开始以为是刀具移动了, 然后又重新对了刀接着加工,做了两个,尺寸又变大了,结果把车刀重新又装夹了一次,接着尺寸就一下偏大一下偏小车也车不准了,车刀也是好的,后来加了一把精车刀也还是不行
同事反映:车别的钢件都可以保持在两丝以内,半天都不用改刀补,但是车削这个紫铜工件就不稳定了

紫铜材质软,渣排不出来,尺寸变肯定是因为渣影响到了刀,只有解决这些因素才能保持尺寸稳定

措施:
1、加工中间暂停,风枪吹铁削渣
2、精车的话可以走两次,刀进去再原路走出来,进一刀出一刀。

网友A:
如果是细长孔,排屑更困难,问题更大。

网友B:
如果图中右下角那个刀片我建议你换刀片

网友C:
这文章感觉有点有头无尾的感觉,你分析了,但我未见到你为验证你这分析正确性所做的努力.瞎说么?大家都会,这不有人还说你刀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细长孔,排屑更困难,问题更大。

铜削挤到工件的数量多少,最终会导致尺寸的各种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图中右下角那个刀片我建议你换刀片

更换刀片是一种方法,可以补充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文章感觉有点有头无尾的感觉,你分析了,但我未见到你为验证你这分析正确性所做的努力.瞎说么?大家都会,这 ...

如果你有宝贵的意见,请分享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更换刀片是一种方法,可以补充进去

紫铜的特点是硬度低,比较容易粘刀.容易形成积屑瘤. 故一般切削需要比较锋利的刀片你那个是加工钢材的,其次冷却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是切屑造成的那么内表面必然有严重划伤.个人猜测是切屑瘤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紫铜的特点是硬度低,比较容易粘刀.容易形成积屑瘤. 故一般切削需要比较锋利的刀片你那个是加工钢材的, ...

是的,更换锋利刀片后,工件的表面粗糙度有了明显提升

网友D: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有宝贵的意见,请分享出来

没意见,未经证实的意见不敢乱提,怕误导别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刀片的槽型必须要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