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ANSYS 安装问题

楼主(2021-03-21):
各位大侠,破解时找不到 SPACECLM_SSQ.dat,在workbench里双击model跳出下面的报错,哪位大侠能否提供一下这个文件,或有没有其它破解方法不需要SPACECLM_SSQ.dat?我只是做静力学分析。非常感谢

win7 64位装ansys 17

网友:
安装包文件不全吧?还是你没找到这个安装文件?把你安装包截图发上来。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找了几个破解文件,都是这样的,到处是V170,从截图的图片上可以看出。下面的第4步搞不定,根据英文的意思貌似要运行SpaceClaim.exe,但是运行吧要输入序列号,破解说明中没有提供序列号,而且怎么怎么着也找不到SPACECLM_SSQ.dat,倒是有个SPACECLM_SSQ.lic

1. Install ANSYS Products 17.0. Do not install ANSYS License Manager. When asked for license server name input "localhost" (without quotes)

2. Copy folder "Shared Files" to <ANSYS progdir> (by default C:\Program Files\ANSYS Inc\) and overwrite original files

   Note: if you install ANSYS Products 17.0 in not default folder ( C:\Program Files\ANSYS Inc\) you need to open in text editor file ..\Shared Files\Licensing\ansyslmd.ini and edit path to copied from crack license file
   by default in ansyslmd.ini path is written as

   C:\Program Files\ANSYS Inc\Shared Files\Licensing\license.dat

3. Unzip the ICEPAK NETEX-G crack to <ANSYS progdir> (by default C:\Program Files\ANSYS Inc\) and overwrite original files
   Create environment variable ARTWORK_LICENSE_FILE pointing to <ANSYS progdir>\ARTWORK_SSQ.dat (by default C:\Program Files\ANSYS Inc\ARTWORK_SSQ.dat)

4. To run Dynamics for SpaceClaim in ANSYS SCDM embedded as a full standalone SPACECLAIM, rename the file <ANSYS progdir>\scdm\ansys120.ico (by default C:\Program Files\ANSYS Inc\scdm\ansys120.ico)
   to _ansys12.ico. Copy the SPACECLM_SSQ.dat to <ANSYS progdir> (by default C:\Program Files\ANSYS Inc\).
   Create environment variable SPACECLAIM_LICENSE_FILE pointing to <ANSYS progdir>\SPACECLM_SSQ.dat (by default C:\Program Files\ANSYS Inc\SPACECLM_SSQ.dat)

5. Enjoy!

Cracked by Team-SolidSQUAD (SSQ)

网友:
难搞,这个破解比较麻烦的!

楼主:
是啊,倒腾了一天也没什么结果,装了卸、卸了装,中间不断的清除注册表。也没解决,

网友(2023-02-21):
现在装好了吗?我也是,装好了,确实全英

网友(2023-09-04):
现在装好了吗?我也想安装,先学习一下

网友:
现在装好了吗?我也想安装先学习一下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