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2020R1)错误提示

楼主(2021-03-21):
用ansys做静力学分析,上几天都挺顺利的,可今天再处理的时候,总是提示An error occurred while starting the solver module. Please refer to the Troubleshooting section in the ANSYS Mechanical User Guide for more information.,把已经计算好的文件改个参数还是无法运行,还是提示错误。求大神解答........

网友A:
是不是求解设定设置的不对?凭这句话,很难判断是什么问题?你把网格控制下或者把网格尺寸修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求解设定设置的不对?凭这句话,很难判断是什么问题?你把网格控制下或者把网格尺寸修改下

首先谢谢你,你说的办法也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
连故障排除指南都给了,楼主翻查即可。

网友:
网格没有化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