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 solidworks问题

楼主(2021-03-21):
2015版本的solidworks
如何打开2016版本的solidworks的工程图

网友:
低版本能打开高版本的文件???

网友:
楼主睡醒了吗

网友:
用SOLIDWORKS2015  SP5的版本能打开2016版的

网友:
应该先这样,然后那样,然后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
低版本打不开高版本的,除非高版本保存成IGS格式

网友A:
solidworks软件供应商说,他们故意设计不能另存低版本文件。

网友:
|晓昀发表于 03-21 22:04solidworks软件供应商说,他们故意设计不能另存低版本文件。

还有这事?

网友:
转成STP格式的 都能打开,但是有些尺寸会丢失,或不能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软件供应商说,他们故意设计不能另存低版本文件。

ug和caxa实体都不可以另存低版本呀,好像只有二维能另存低版本文件吧

网友:
低的无法打开高的!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非常有意思,也是一个困扰着工程师们这么多年的结。
其实办法是有高版本工程图存为DWG格式,就可以用低版本打开,但是意义何在呢?

网友(2021-04-24):
低版本无法打开高版本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