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设ing

楼主(2021-03-21):
想了解一下 电机 联轴器 滚珠丝杠的基本选型规则,要做一个用电机连接滚珠丝杠驱动的平台(400*400*10的钢板平台),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老师给的选题),想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迷津。谢谢

楼主:
这三样有没有一整套的选型标准供选择?还是说要一个一个单独的选?

网友A:
首先明确设计目的是做什么也就是你这是要明确其用途其负载大小
第二,整体结构构思
第三根据构思的结构通过各级能耗等条件反推需要电机的功率根据工况选择合适动力系统电机
第四、根据电机选联轴器其次就是各部件强度校核什么的
建议找个相关的设计资料套用别人的方案

网友B:
把被驱动的平台(包括平台上重物的重量)算出来,把负载等效到电机端,得到计算扭矩;然后确定负载端的转速或者速度,再根据传动链,计算电机输入端的转速;等效扭矩和转速出来了,根据公式计算电机功率,选择电机。

再根据传动链上的传动件和传动参数选择其他传动件。

网友C:
这时候了我建议你找个布里斯的丝杠样本看看效果会更直接。

网友:
我建议先看这些件的参数,然后来按照你的需求来选

网友D:
misumi上有标准的 卖,可以参考下

网友:
淘宝去搜  一大堆

网友E:
有成套的标准件,选用更直接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明确设计目的是做什么也就是你这是要明确其用途其负载大小
第二,整体结构构思
第三根据构思的结构通 ...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被驱动的平台(包括平台上重物的重量)算出来,把负载等效到电机端,得到计算扭矩;然后确定负载端的转速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时候了我建议你找个布里斯的丝杠样本看看效果会更直接。

好的,我去查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misumi上有标准的 卖,可以参考下

我看了米思米的,但我不知道该如何选择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成套的标准件,选用更直接方便!

您好,请问我可以去哪里查询成套的标准件呢?谢谢!